楼主(2016-01-23):
施耐德触摸屏和西门子PLC200连接线的制作

网友A:
西门子的3和8脚与施耐德的触摸屏引脚。。但是施耐德触摸屏说明书上面有的。。。自己可以做一个九针公母做

网友B:
触摸屏1和3短接--西门子3脚
触摸屏2和7短接--西门子8脚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