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23):
AB变频器2094版本由1.3换成2.5,如何修改?

楼主:
AB变频器2094-EN02D-M01-S1版本由1.3换成2.5,直接修改版本号,然后在motiongroup中对应的轴中添加伺服电机MPM-B1652F-S,然后在hookuptests进行轴的测试,但是会出现the axis is in the faulted state不能进行测试,这种兼容版本的方法可行吗?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如何解决the axis is in the faulted state?急!急!急!

网友A(2016-04-24):
两个解决方法:一、将变频的固件刷到1.3,二、在程序中变频组态里将变频的版本号改成2.5

网友B(2016-10-14):
回复 网友A:
楼上说的对  但是建议刷新固件的同时 也在软件中更改一下版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