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变频器

楼主(2016-01-23):
英威腾CHE100变频器运行频率只能上到2.65HZ就升不上去了,恢复过出厂值也补行,大神们指教指教下还有哪里问题

网友A:
看一下电流有一多大

网友B:
是不是过载了啊

网友C:
电流有一多大

网友D:
先脱开负载试试?或者上限频率设置有问题。

楼主:
频率设最高是50HZ,没有负载,就直接给变频器上电运行只能上到2.65HZ就升不上去了

网友E:
英威腾这个用的不少,但这个故障还没有发现过,代换主板试下。

楼主:
确定是主板问题,就不知道是参数问题还是?

网友F:
有参数COPY功能否,一试便知是不是参数问题

网友G:
估计主板问题

网友H:
有电流显示吗?

网友I:
将P00.02速度控制模式设置为2(V/F控制)再试一下。矢量模式需正确输入电机参数

网友J: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