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rtu 程序执行请教

楼主(2016-01-23):
请问,modbus rtu程序执行时假如果第一部分写程序(RW=1)不进行写的操作,第二部分读(RW=0)的程序还会执行吗?

网友A:
循环执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你的回复,还有疑问,请问假如写后面有好多读程序,写若一直不进行,而又需要后面的读,那么请问后面的读是否就 得一直等到第一个写的完成才可以进行。
还是说我们在编写程序时需要把读和写分开编写?初次接触,望多多指教!

网友B:
第一个出错,执行完,或人为中断后执行 第二个,我是这么干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modbus rtu程序执行时假如果第一部分写程序(RW=1)不进行写的操作,第二部分读(RW=0)的程序还会执行吗?
第一段不执行,第二段如何执行?

网友D:
假如从站要求CRC16校验,PLC程序需要写CRC校验的程序吗?还是Modbus库里面已经写好了,不用再写了

网友E:
mbus_ctrl 有个超时,timeout,设置时间,从站超过该时间,通讯失败,done=1,且error=3。
然后继续下一条读写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