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24):
请各位大侠赐教,用三菱FX3U-232-BD模块与步科ET070的COM0端串口通讯,求串口线制作方法以及参数设置。

网友A:
其实卖屏的时候应当可以让商家配送通讯数据线的,建议自己上淘宝上购买成品线。

网友B:
触摸屏手册都有说明

网友C:
直接与FX3U的编程口通讯不更好?

网友D:
FX3U本体只有422口,我都是尽量用FX3GA,除非内存不足才选用3U,3U实在垃圾:USB通讯口都没有,玩个毛

网友E:
引用 网友D:
FX3U本体只有422口,我都是尽量用FX3GA,除非内存不足才选用3U,3U实在垃圾:USB通讯口都没有,玩个毛
那是因为FX3U出来太早, 都10年了,不过有FX3U-USB-BD选件可以用。
FX3GA等出来晚,所以标配USB了。

楼主:
FX3U的422编程口还有别用,只有增加一个232口跟触摸屏通讯,而供应商只有232转422的数据线送给我,大家没有这样用过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FX3U的422编程口还有别用,只有增加一个232口跟触摸屏通讯,而供应商只有232转422的数据线送给我,大家没有这样用过吗?
买FX3U-USB-BD调试程序,调试完成拆走就是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各位大侠赐教,用三菱FX3U-232-BD模块与步科ET070的COM0端串口通讯,求串口线制作方法以及参数设置。
难不成编程口坏了?或者另有他用?用编程口走编程口协议!

网友B:
可以用232或者422模块连接电脑

楼主:
回复 网友D:
呵呵,我现在就是这样想的,等星期一叫采购买去,多谢各位了。

网友G:
232 422 485 都可以的

网友D:
我喜欢USB,简单速度快

楼主:
解决,原来是该屏不支持同FX3U-232模块通讯,换422本机通讯口就解决了,只能用232口跟别的设备通讯了。

网友C:
呵呵;换成FX3U-422BD的通讯板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PLC自己的422通讯口直接通讯才行

网友C:
呵呵;FX3U-422BD与PLC上自带的口是一样的;

网友H:
ET070不可能不支持232通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