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PID调节变频器

楼主(2016-01-24):
哪位高手有自己编写的S7-200PID程序,想学习学习来调节变频器,谢谢

网友A:
这个用向导生成 就可以的

网友B:
用向导生成 就可以的

网友C:
新手建议用PID向导生成,直接调用即可,系统会自动处理中断等程序

网友D:
有谁知道,S7 200的PID闭环控制,输出信号的时间刷新周期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