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24):
今天碰到想不明白的事情,车间新装的两台设备,说是插头一插就跳闸,我过去一看,设备可以运行,而且也不跳漏电开关了,打开设备,原来地线断开了,地线刚接通一碰又跳了,然后查接线,发现施工单位把相线和地线对调了,也就是说进设备的只有一根零线跟一根地线(因为实际接相线的一根地线,被当成导致跳闸的地线断开了),可是设备为什么之前可以运行呢,实际进设备的只有一根零线跟一跟地线啊

网友A:
楼主,设备的供电电源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设备的供电电源是多少?
单相220v

网友B:
不可能,
没电应该不能运行的。

网友C:
没看懂.是什么东西?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设备的供电电源是多少?
单相220v
单相220vA啊,那有两根线就对了嘛。

网友E:
没有电是不可能运行的,看来是把火线与地线、零线搞混了而已。

网友F:
没有火线机器也能运转,我从没见过,但是楼主现在还是只接一根地线和零线看看,还能不能运转就知道了

网友G:
你就不知道人家装设备的不能换线呀

网友H:
这台机子是神机吧。

网友I:
是不是。人为
故障

网友J:
别猜了,你拿电笔去测量零线,电笔的氖管绝对显示红彤彤的颜色提醒你,这跟线不能使用手去触摸,否则,你会立马挂掉的。

网友K:
两根线220V ,可能有人不小心把它一根接零线,一根接地线了,所以现在就不能用了。

网友L:
就个220 还整不明白?

网友M:
查一下线,画一下图,应当就清楚了;当然,这种错误是不允许出现的,所以千万要注意。

网友N:
有时候可以零地混用,零线有时候就是变压器的地线

网友O:
设备 可以运行   应该外壳也带电了 还和地绝缘了  如果不带电  证明 总电的零火反了  。仔细检查一下 设备的零线和地线 是分开的还是接在一起的

网友P:
你那之前能用的时候地线是不是也没接地啊

网友Q:
我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楼房装修,经过N个电工干活。其中有一天发现一个卧室插座插上气泵,能工作,另一个卧室插座接一个照明灯,电源开关就跳闸。经过检查,发现接灯的卧室插座零线和地线接反了,倒后正常工作。

网友R:
表示没有看懂,是不是零线和地线接反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P:
你那之前能用的时候地线是不是也没接地啊
是的,您有答案了吗?我有改线前的照片,我确定我对换的是一根相线一根地线

楼主:
大家别猜了,我明白了,其实问题很简单,只是我当时比较仓促,急于排除故障,没有仔细查,其实,单相电是由电箱下一根铜排单独引出的,所以单相是没有错的,错的是地线,原来接在另外一根相线上了,所以原来脱开地线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网友S:
相当于一零一火,当然能运行了

网友T:
粟子主是你没查清楚吧,你这情况不会能没电设备会运行

网友U:
是不是地线跟相线串一块了

网友V:
这个也真NB,相线当成地线,我在想当时地线拆掉拆在哪头啊,想想就冒汗。

网友W:
可能是换成地线才跳的

网友X:
没电也能动?什么设备这么牛

网友Y:
在恢复前测一下电压
看看
估计是你看漏了点什么!

网友Z:
还算值得庆幸,如果配电箱再偷工减料不带漏电保护,非出事不可。

网友AA:
接错线而已,不可能没火线还能工作。

网友AB:
不可能吗!

网友AC:
不会是有人动过了吧

网友AD:
楼主 分享一下后来经验

网友Z:
配电箱里给装了五根铜排?这也算创新了吧。
设备外壳被接到了某根相线上了,刚好设备与大地没有绝缘、又刚好配电箱有漏电开关,真是万幸。

网友AE:
引用 网友AD:
楼主 分享一下后来经验
估计是这样的啊

网友AF:
今天碰到想不明白的事情,车间新装的两台设备,说是插头一插就跳闸,我过去一看,设备可以运行,而且也不跳漏电开关了,打开设备,原来地线断开了,地线刚接通一碰又跳了,然后查接线,发现施工单位把相线和地线对调了,也就是说进设备的只有一根零线跟一根地线(因为实际接相线的一根地线,被当成导致跳闸的地线断开了),可是设备为什么之前可以运行呢,实际进设备的只有一根零线跟一跟地线啊

大家别猜了,我明白了,其实问题很简单,只是我当时比较仓促,急于排除故障,没有仔细查,其实,单相电是由电箱下一根铜排单独引出的,所以单相是没有错的,错的是地线,原来接在另外一根相线上了,所以原来脱开地线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由楼主的描述来看,楼主检修方法很危险,一般电工检修,最少也得用测电笔测一下火线零线,确定一下是否输电正常,测试一下设备外壳有没有带电。根据描述,其实接进设备的插座的220v火线零线都是有的,只是地线被接了一个火线,所以设备插电后打火跳闸了,同时把设备的保护地线烧断了,这时,恢复跳闸,设备是可以用的,因为220v电压在的,但是这时设备的外壳是带电的,非常危险。楼主去检修线路时,竟然不用测电笔验电,不用万用表量电,就直接查线,而且还没查清楚原因,漏查了线,像楼主这样的做法,非常危险,根本不是一个合格电工的操作!希望楼主以后注意,毕竟生命只有一次啊!!

网友AG:
引用 网友AF:
今天碰到想不明白的事情,车间新装的两台设备,说是插头一插就跳闸,我过去一看,设备可以运行,而且也不跳漏电开关了,打开设备,原来地线断开了,地线刚接通一碰又跳了,然后查接线,发现施工单位把相线和地线对调了,也就是说进设备的只有一根零线跟一根地线(因为实际接相线的一根地线,被当成导致跳闸的地线断开了),可是设备为什么之前可以运行呢,实际进设备的只有一根零线跟一跟地线啊

大家别猜了,我明白了,其实问题很简单,只是我当时比较仓促,急于排除故障,没有仔细查,其实,单相电是由电箱下一根铜排单独引出的,所以单相是没有错的,错的是地线,原来接在另外一根相线上了,所以原来脱开地线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由楼主的描述来看,楼主检修方法很危险,一般电工检修,最少也得用测电笔测一下火线零线,确定一下是否输电正常,测试一下设备外壳有没有带电。根据描述,其实接进设备的插座的220v火线零线都是有的,只是地线被接了一个火线,所以设备插电后打火跳闸了,同时把设备的保护地线烧断了,这时,恢复跳闸,设备是可以用的,因为220v电压在的,但是这时设备的外壳是带电的,非常危险。楼主去检修线路时,竟然不用测电笔验电,不用万用表量电,就直接查线,而且还没查清楚原因,漏查了线,像楼主这样的做法,非常危险,根本不是一个合格电工的操作!希望楼主以后注意,毕竟生命只有一次啊!!
有道理!!!

网友AH:
你可以再给设备接一零一地看看它能运行吗

网友AI:
原先对调的说明以前就有猫腻。

网友AJ(2016-02-26):
万幸人没被电着。、

网友AK:
引用 网友AF:
今天碰到想不明白的事情,车间新装的两台设备,说是插头一插就跳闸,我过去一看,设备可以运行,而且也不跳漏电开关了,打开设备,原来地线断开了,地线刚接通一碰又跳了,然后查接线,发现施工单位把相线和地线对调了,也就是说进设备的只有一根零线跟一根地线(因为实际接相线的一根地线,被当成导致跳闸的地线断开了),可是设备为什么之前可以运行呢,实际进设备的只有一根零线跟一跟地线啊

大家别猜了,我明白了,其实问题很简单,只是我当时比较仓促,急于排除故障,没有仔细查,其实,单相电是由电箱下一根铜排单独引出的,所以单相是没有错的,错的是地线,原来接在另外一根相线上了,所以原来脱开地线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由楼主的描述来看,楼主检修方法很危险,一般电工检修,最少也得用测电笔测一下火线零线,确定一下是否输电正常,测试一下设备外壳有没有带电。根据描述,其实接进设备的插座的220v火线零线都是有的,只是地线被接了一个火线,所以设备插电后打火跳闸了,同时把设备的保护地线烧断了,这时,恢复跳闸,设备是可以用的,因为220v电压在的,但是这时设备的外壳是带电的,非常危险。楼主去检修线路时,竟然不用测电笔验电,不用万用表量电,就直接查线,而且还没查清楚原因,漏查了线,像楼主这样的做法,非常危险,根本不是一个合格电工的操作!希望楼主以后注意,毕竟生命只有一次啊!!
呵呵,楼主技术强悍。

网友AL:
应该是接线的错误,检查一下供电线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