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24):
我这有一伺服电机拖动运输小车,小车会在设定位置停止。第一次故障时,小车到达指定位置不停了,直接撞硬限位,后来减小负载,降低速度(1千2减到1千),恢复了。今天又犯了类似的毛病,到指定位置不停,又减小速度到800后恢复了,然后闲速度慢又调到1千也能正常干活了。
  这是伺服电机的毛病?还是驱动器参数设置的问题?还是外围配置的缘故呢?

网友A:
检查所有的电气接插件,电气控制柜内部的连接线接头是否松动,还有,既然把负载率下降之后就正常,直接空车反复的测试。

网友B:
都不知外围有那些硬件,不好判断,比如有没有位置开关呀(开关控制),还是直接脉冲定位的,都不好说

网友C:
查一下有没有虚接的地方。

网友D:
估计是外围问题好好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直接脉冲定位的 ,通过操作手柄设定位置,到达设定位置就会停

网友E:
我看是设备干扰造成。由于你没有说用什么样的控制方式,只有一个伺服电机吗,没有其他的控制器吗(PLC或是其他的)等;

网友F:
标题都能出现错别字

网友G:
说不定是负载过大导致的呢?过冲停不下来了

网友H:
然道是惯性?

网友I:
伺服电机的制动盘是否有问题?

网友J:
换个编码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