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6-01-24):
(无正文)

网友A:
带老花镜都没看清楚!

网友B:
三进三出,带控制线,不会是三相可控硅模块吧。

网友C:
是什么东东

网友D:
如果指那三只浅蓝色的元件,不是高压电容就是压敏电阻(前者可能性最大),只有看型号才能确认是什么东西。

网友E:
只看图片,还真什么也没看出来,画个图或上个线路上来

网友F:
这是什么设备上的?

网友G:
继电器吧!

网友H:
是只有这个器件,还是从某设备上拆下来的;
如果能够辨别到型号,则可能好查资料一些。

网友I:
没看出来是什么?

网友J:
这图是什么意思?是要问要是要考大家?

网友K:
楼主单纯给这张图片,确实看不出什么,能不能把设备也拍下参考参考

网友L:
滤波的吗

网友M:
什么东东?没认出来

网友N:
像是电容

网友O:
这个图片拍的不好
仔细点
换几个好识别的角度拍!

网友P:
象素不是多高还是选择角度不好,真的看不出来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H:
光伏设备上的,不知道干什么的?

网友Q:
看不清 啊!重新拍照看看!

网友R:
看不出来

网友S:
光伏是太阳能板发电,检测电压?

网友T:
楼主照片好糊啊,看上去像是什么电路板上的变压模拟量电路之类的吧

网友U:
没有看出来 这是什么啊?

网友V:
相当于浪涌

楼主:
回复 网友J:
再问大家有没有接触过得

网友Q:
楼主再更新一些图片看看。

网友W:
多角度再多拍几张。这样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