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24):
请问哪位师傅了解麦格米特变频器?型号:MT180-4T15,最好有说明书,因为此款变频器里有个接线端子R1A、R1C。不清楚什么功能。

网友A:
多功能故障端。。就是RA RB RC

网友B:
故障输出端子一常开一常闭

网友C:
一般都是默认故障输出吧!具体要看参数设置定义的是什么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