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25):
大侠,TR编码器名牌上哪个参数是输出轴直径?

网友A:
没有样本  百度查查

网友B:
字母后边的数字

网友C:
呵呵;大多品牌的编码器输出轴的直径是不会在型号的数字里标出的,只要有型号,查对应的手册就行了;

楼主:
大侠,有TR编码器的样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