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定位偏差

楼主(2016-01-25):
各位好:
  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请大家指教一下。

PLC是FX3U,伺服驱动器是台达ASDA-B2,伺服电机也是台达的。

电机装上50:1的减速箱,然后通过皮带带动转盘转动。

回零点问题:使用DZRN指令转盘回零的的位置有时不准确,有时准确,原点开关使用普通三线式接近开关。
定位偏差问题:转盘转动都有那位5度左右的偏差。

我查了一下,把ASDA-B2的P0-02分别设为0和1,查到输入脉冲和反馈脉冲是和PLC一致的。

想问一下这种情况下是不是要加全闭环控制?如果要应该怎么加?
除了全闭环控制外还有其它方法吗?

网友A:
那应该是机械误差了吧

网友B:
原点用光电

网友C:
一般减速电机是有误差的,随着你的转盘的变大,误差更加的明显。

网友D:
机构误差吧应该,都用皮带了你需要多高的精度啊,建议精度高使用分割机,原点用那种对射的小光电,接近开关不大好。

网友E:
机械误差

网友F:
机械误差,补救办法是在大转盘加个编码器反鐀校正呗,不然全部换掉,不用皮带

网友G:
机械误差,在通电状态下,用手转动转盘,就可以明显感觉到用晃动。减速机做分机构,难度很大的。可以做,但要增加一个定位机构。这个与什么伺服电机一点关系都没有,并且转速越快,误差越大;转盘越重,误差越大;转盘直径越大,误差也是越大。
再细看了一下你的贴子,说明机械设计的人也不懂转盘,即然采用了伺服电机,为什么还要用皮带轮去带动转盘?而且是加减速机的?

网友H:
中间经过减速机等机械结构,误差自然会放大

楼主:
回复 网友G:
版主大大:
   请你帮我再看一下这个算脉冲当量正不正确:
转盘均分5个工位,每分72度,伺服(台达ASDA-B2),通过
50:1的行星减速机,后通过皮带带动转盘转动。
固有的脉冲当量是360度/(160000*50)=0.000045度/PLS
(B2的回授脉冲是160000)。
电子齿轮分子:160000,分母7200,那么电子齿轮后
的脉冲当量是0.001度/PLS。那个每个工位我发7200个
脉冲就可以转72度

网友G:
没什么算的,公式是死的,算也是这么回事,能不能转到位,转准确是另外一回事,或者说干脆不用搞什么计算,直接写一个回原点,比你走脉冲精确得多。
按五等份装五个感应块,或者用线割割成一个标准块也可以。
这就是都以为伺服是万能的。

网友I:
用分度盘精度完全能够保证。

网友J:
改直接控制试试

楼主(2016-02-27):
这个问题终于搞定了,其实不是伺服的问题,是负载太重惯性太大了.
现在把每个工位都装了一个挡块,每个工位都作回零处理,就解决问题了.
拖了客人很久,现在才出货.\

另外,在此谢谢吴工的提点!

网友K(2019-06-11):
回复 楼主:
你好!目前用接近开关定位原点,造成定位偏差。能说说当时你是怎么解决的吗,具体点的

网友L:
转盘结构 分割器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