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25):
以前很少看到固态继电器,有的简单的加热炉一般用独立的可控硅外加触发板控制加热功率, 现在也有做成一体的功率调节器,可以用0-10V或者4-20mA信号控制,也可以用外部电位器控制,一般是移相控制, 但是有个问题,据说功率因素低,对电网谐波影响, 所以据说用什么过零触发的开关控制更好,虽然好,但是也很复杂而且价格高。
现在也有一些加热控制用的固态继电器,我觉得这东西很好,简单,虽然不是过零触发,也没有移相控制的谐波吧。

网友A:
这有什么关系?

网友B:
不会吧?固态继电器,就是过零触发。他自己不能恒温度控制,需要一个小温控器,输出PWM开关信号驱动固态继电器,就可以实现任意的恒定温度控制了。采用固态继电器(过零触发的),就没有谐波的干扰了。

网友C:
功率调节器是一个完整的电气控制零部件,而固态继电器只是驱动负载的其中一个最后的电路元件,根本就不能对比。
一个拥有完整的调节系统性,一个需要东拼西凑才能调节。当然,后者更需要人的技术进行掺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固态继电器,就是过零触发。他自己不能恒温度控制,需要一个小温控器,输出PWM开关信号驱动固态继电器,就可以实现任意的恒定温度控制了。采用固态继电器(过零触发的),就没有谐波的干扰了。
有移相触发的固态继电器,可以调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固态继电器,就是过零触发。他自己不能恒温度控制,需要一个小温控器,输出PWM开关信号驱动固态继电器,就可以实现任意的恒定温度控制了。采用固态继电器(过零触发的),就没有谐波的干扰了。

固态继电器可能有过零触发的,但是不等于固态继电器都是过零触发的吧

难道我说的那几种哪一种能自己恒温控制?不需要外部控制信号? 需要强调固态继电器需要温控器?

有没有谐波干扰不知道,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还是有些人不用这种简单的元件而用那种体积大,价格高的调功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率调节器是一个完整的电气控制零部件,而固态继电器只是驱动负载的其中一个最后的电路元件,根本就不能对比。
一个拥有完整的调节系统性,一个需要东拼西凑才能调节。当然,后者更需要人的技术进行掺合。

怎么不能对比呢? 都可以通过控制加热电流达到控温的目的, 移相触发的可以调节电流大小,过零触发和固态继电器都是无触点开关, 从价格、维护方面,我觉得固态继电器优势明显, 当然固态继电器控制三相可能要三个,需要另外增加散热片, 这可能是一点区别。

网友E:
调功和调相而已

网友F:
取代不了,特定的行业是需要调压调功的,比如太阳能串焊机,吹瓶机之类的用红外线加热管加热,都是用调压模块来控制,像注塑挤出包装机械都是用固态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取代不了,特定的行业是需要调压调功的,比如太阳能串焊机,吹瓶机之类的用红外线加热管加热,都是用调压模块来控制,像注塑挤出包装机械都是用固态加热

我也确实看到用固态控制加热有越来越多的趋势,但是基本都是小型加热炉上,还没有看到大功率炉采用的, 我们这里的转轮除湿机(加热功率30KW左右),前面的接触器都省了,省得不能再省了,居然也是用的功率调节器而不是用的固态继电器。

网友F:
回复 楼主:
楼主是哪里的,我们无锡地区转轮除湿机还是用的三相的固态继电器,是我们推广的,这个也说不准,小一点的公司喜欢跟风,跟着大公司走,大公司销售去推推,可能某个技术觉得调功器好用就用了,说不准

网友G:
这二东西工作当时就不一样,要说用固态替换功率是有条件的,比如用于控制恒定温度还有可能,控制恒定流速怕就难了。
一个只能是开关量控制,另一个是模拟量控制,价格差异是自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二东西工作当时就不一样,要说用固态替换功率是有条件的,比如用于控制恒定温度还有可能,控制恒定流速怕就难了。
一个只能是开关量控制,另一个是模拟量控制,价格差异是自然的。

问题是模拟量控制并不好, 原来的公司大量的使用这种几万元一套的, 也是开关控制,控制通断比而不是电流大小,在恒温状态通断很频繁:我想那种调节电流的,只使用电压波形的一部分电能,如果这种设备多了,波形的前部分电怎么办呢?

网友G:
回复 楼主:
以开关量控制调节器?给他一板砖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以开关量控制调节器?给他一板砖
控制加热电流也就是功率调节,什么控制控制器就没必要说了

网友H:
记得楼主的学历也是很高的,本人由文释义不妨谈点自己的看法,固态继电器是相对于传统继电器,但他们都有相同之处就是继电器,即都可以用来切断线路的电流电压,作为开关器件。调功模块就有点复杂了,可以是只调电流不调电压,可以是只调电压不调电流,也可以是及调电压又调电流,方式吗就更多了,什么直线曲线pld,这样说吧,变频器就是调功模块。那么两者就没有相似之处?当然有,都使用了电力电子开关器件作为电流通断的控制单元,所以他们的区别还主要就是驱动方式的不同吧?

网友I:
不应该通用的!这是两个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H:
记得楼主的学历也是很高的,本人由文释义不妨谈点自己的看法,固态继电器是相对于传统继电器,但他们都有相同之处就是继电器,即都可以用来切断线路的电流电压,作为开关器件。调功模块就有点复杂了,可以是只调电流不调电压,可以是只调电压不调电流,也可以是及调电压又调电流,方式吗就更多了,什么直线曲线pld,这样说吧,变频器就是调功模块。那么两者就没有相似之处?当然有,都使用了电力电子开关器件作为电流通断的控制单元,所以他们的区别还主要就是驱动方式的不同吧?

请不要提什么学历,这和学历没关系,你想表达什么意思就直接说,  前面也说了,很多地方原本用调功器的也改用固态继电器,恐怕不只是驱动方式的不同吧,主要部分还是功率电子器件,甚至可能都是可控硅,外部控制信号是有区别,但是这些都不是问题,仪表或者PLC都能直接控制它们,但是就是一种复杂些,一种精简些。

网友B:
唉,不就是恒温控制吗?买一个国产的恒温控制器,也就100元上下,然后来一个三相固态继电器(一定要过零触发的),控制加热器,这就ok了。能花多少钱呢?如果想要恒温控制好一点的,富士或欧姆龙的温控器,稍微贵一点,也行了。当然有PLC也行。关键是用过零触发的固态继电器,这个对电网干扰的反作用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应该通用的!这是两个概念

不说全部通用, 毕竟还是有区别的, 我就仅从加热炉方面看,多数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唉,不就是恒温控制吗?买一个国产的恒温控制器,也就100元上下,然后来一个三相固态继电器(一定要过零触发的),控制加热器,这就ok了。能花多少钱呢?如果想要恒温控制好一点的,富士或欧姆龙的温控器,稍微贵一点,也行了。当然有PLC也行。关键是用过零触发的固态继电器,这个对电网干扰的反作用很小。
是啊,那些几千几万的调功器不会差吧

网友G:
哈哈 局限在控温来说,电热丝用二种都能完成,如果热源是蒸汽,天然气,热水,你用固继能达到调节器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哈哈 局限在控温来说,电热丝用二种都能完成,如果热源是蒸汽,天然气,热水,你用固继能达到调节器的效果?
没听说过用这些东西去控制蒸汽燃气的,说实话我有些倒胃口,有必要在这里钻牛角尖吗?

网友J:
我想说的是其实固态继电器也就是输入电路经过光耦隔离后触发可控硅导通的一个集成起来的元器件,内部电路里主要也是可控硅,所以也还是存在谐波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想说的是其实固态继电器也就是输入电路经过光耦隔离后触发可控硅导通的一个集成起来的元器件,内部电路里主要也是可控硅,所以也还是存在谐波影响的
便宜啊,维修方便

网友K:
实践才是硬道理!

网友L:
这个修过一回调压的。

网友M:
应该是固态调压模块吧,还有就是调功器。固态继电器是通断控制的。

网友N:
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可控硅的功率调节器色输出一般是什么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N:
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可控硅的功率调节器色输出一般是什么信号?

据我所知, 可控硅的功率调节器输出有两种,一种是移相控制, 也就是说输出电压或者电流波形可能是全波也可能是不是一个完整的波形, 达到调节输出电压电流也就是功率的目的,这是我最早认识可控硅的用法,也有做开关用的,也就是直接给一个通断的触发信号,单相可控硅用的就是直流电压,双向可控硅更简单,直接用它自身的交流电压就可以,我们原来的公司有过这样的事情,双向可控硅用直流电压触发效果不好,我查了资料说是可以用自身的交流电压触发,而且我接了部分试验效果很好,但是后来我没在那里了,被别人全部换成单相可控硅了,他们不敢接交流电压,也不会接。
第二种输出信号,就是开关信号,在电压为0的时候触发导通,也就是过零触发吧,通的时候是一个完整的正弦波形,不会在电压高的时候突然触发导通。通过通断比来控制输出功率,在恒温的状态时频繁通断,我们原来公司花费数万元一组的功率调节器输出的就是这种信号,据说这种控制对电网产生的污染更小。

既然用开关信号更好,那不用固态继电器就好了吗? 虽然他可能不是过零触发,但是它便宜啊

楼主:
本人孤陋寡闻,没听说过用这些东西去控制 蒸汽,天然气,热水的

变频器里面虽然也是可控硅,我想常人看到功率调节器不会包括变频器吧? 网上搜这个商品也没有冒出个变频器出来啊,所以钻牛角尖的就不要讨论了,没意思。

网友B:
到现在也没看明白楼主的问题意图。30楼的例子讲得不是很明白嘛,第二种触发就是过零触发。没有干扰,采用的是PWM(脉宽调制)原理,实现恒温控制。这个要用几万元?是嘛?似乎没有那么高的成本吧?过零触发的可控硅模块,我这里就称它是固态继电器呀。而第一种触发形式的模块,我们这里称它叫调功模块。

从售价上来说,调功模块要比固态继电器贵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现在也没看明白楼主的问题意图。30楼的例子讲得不是很明白嘛,第二种触发就是过零触发。没有干扰,采用的是PWM(脉宽调制)原理,实现恒温控制。这个要用几万元?是嘛?似乎没有那么高的成本吧?过零触发的可控硅模块,我这里就称它是固态继电器呀。而第一种触发形式的模块,我们这里称它叫调功模块。

从售价上来说,调功模块要比固态继电器贵呀。
就是13楼图片上的那种,品牌就不说了,免得广告嫌疑, 认识的应该能看出来, 当然品牌的因素也有,也不能否认人家的技术和质量因素,它是过零触发的,没有听说过“过零触发的可控硅模块,就称它是固态继电器”。 您是见多识广的优秀版主,本人孤陋寡闻,实在不理解您的意思。 本人没别的意思, 我们上次有套设备加热控制器不能关断了(100A),问厂家买配件,人家报价5000左右, 我在网上查了,类似的东西两三千是合理价位, 当时我就想,假如我改用固态继电器,不是几百元就能解决问题? 所以上来讨论一下,有没有我没考虑到的因素而不能使用固态继电器? 我原来的调功器是0-10V信号控制的,而我的固态继电器也有3-32V信号控制, 连温度信号(PLC发出的)都不用改吧,只要改一下程序,如果我另购100来元的温控仪表, 程序也不要改。

不过我后来我发现那个调功器没有关断的原因是因为负载有对地的现象,处理好后又可以关断了(查看说明书也是这么说的,稍后附上), 所以并没有更换,但是我还是想了这个问题, 如果用固态继电器,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