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25):
三相660V电压  测量用电量 接三相四线电表   线圈应该怎么接   把三相线圈接到市电380V行不行  。哪位大侠指点

网友A:
用电压线圈为100V的表屏660/100的电压互感器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把三相线圈 接到市电380V上 行不行??  这个电量怎么计算

网友B:
加个660/380变压器,不用换电表

网友C:
加变压器可以但是要考虑负载

网友D:
2楼之问,可能要查看电表的参数,及电表的测量原理等。

网友E:
电能表不但需要接入互感器采集信号,还需要接入电源电压进行供电的。
请查看电压表的额定工作电压,一般电能表的面板上都会有提示的,如果额定电压是660V,你却接入了380V,很显然,这就是人为让电能表计量不准确了。

网友F:
干嘛不买一个  又不贵

网友G:
这个和仔细研究下,必将不是简单的用互感器的事,得计算

网友H:
回复 网友A:
这个就是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