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的顺序控制问题

楼主(2016-01-25):
编顺序控制是用PLC好还是DCS好,我发现DCS编复杂的顺序程序比较困难,大家认为怎么样?DCS中用梯形图和SFC编顺序控制各有什么特点?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编顺序控制是用PLC好还是DCS好,我发现DCS编复杂的顺序程序比较困难,大家认为怎么样?

其实是一样的。

会编的不会在意是DCS还是PLC。

网友B:
一句话,难了不会,回了不难

网友C:
呵呵,把DCS控制系统当PLC控制系统来使用,楼主真有钱呀。
一般都是按工程的预算与控制工艺需求而做出的硬件选型,DCS控制的核心就是分散控制,集中管理,这个虽然与模块式PLC的远程IO系统类似,但是一套完整的DCS控制系统,最高可以购买十多二十套模块式PLC控制器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呵呵,把DCS控制系统当PLC控制系统来使用,楼主真有钱呀。
一般都是按工程的预算与控制工艺需求而做出的硬件选型,DCS控制的核心就是分散控制,集中管理,这个虽然与模块式PLC的远程IO系统类似,但是一套完整的DCS控制系统,最高可以购买十多二十套模块式PLC控制器了吧。

西门子的PCS表示不服。

楼主:
因为实际用到的大部分是模拟量,顺序是其中一部分,所以不另外配PLC了,其中串级控制,比值控制,选择控制,分程控制,给定值变动控制,限幅控制,前馈控制,还有串级中有分程和比值控制全部有了,我不知道设计人员是怎么设计的,难道控制搞得越复杂,体现他水平越高,我服了,我们搞安装和调试的让他搞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