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25):
安川616 G5的变频器通电后直接跳出OL2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过载报警。。请检查负载情况,几修改变频器参数试试。。

网友B:
是不是参数有问题

网友C:
电流检测有问题了吧?机子多大的?

网友D:
应该是变频器问题吧,没启动的时候无输出也检测不到过载的报警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发货前机子是测试过好的,顾客那边说不行。发回来重新测试了一下,机子任然是好的。顾客的电机是3,7KW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