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25):
三菱d700变频器外接一个压力传感器,需要0.3mpa的恒压供水,但是它需要到0.3mpa的时候变频器进入到休眠状态,使水泵停止工作,等降到0.1mpa的时候变频器再启动 使水泵进行工作,说明书看了半天也不知道是哪个参数 ,更加不知道怎么设置 ,急求

网友A:
网上有案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俺查过  D700的实在是查不到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就咨询客服一下

网友B:
你这不叫恒压供水,变频器参数没法调

网友C:
都不用变频器,用一个调节阀就好了。

网友D:
直接用电接点压力表多好,还省钱。

网友E:
供水的有专用的F700系列变频器。

网友F:
有没有休眠频率这个参数?

网友G:
D700功能属于简易型,加个专用的控制器更方便些;

网友H:
UP DOWN端子用起来更方便,电接点压力表

网友I:
用变频器好像不容易实现,直接压力阀控制继电器不就得了,便宜可靠

网友J(2016-06-27):
休眠? 貌似D系列应该没有吧

网友K:
与PLC通讯 通过模拟量控制 用PLC内部的PID功能 或者换个档次高的变频器

网友L(2016-11-27):
模拟量标定 设置死区(西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