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700 75kw报F24

楼主(2016-01-25):
接手的时候历史故障是电动机过载,想想也没什么大问题,于是拆机清理一下,在母线的接电容正端与模块正端之间串两个灯泡后通电试机,忽然听到啪啪啪三声,坏了,拆机检查可控硅触发板的开关电源坏了,还好可控硅没坏,修复好电源板后单独通电正常后,想想都找不到什么原因导致的,后面发现机子里有水蒸汽,没干燥,可能是天气原因吧,把机子吹干后,检查驱动没有问题,模块也打压过,触发驱动都正常后装整机试,上电前还是有点担心的,后面显示正常了,母线有524v,处于准备状态,然后看看调速参数,启动方式,看了好久才明白一点,第一次搞这种机,它是用MOP级别调速源,端子启动,然后给个10HZ,一启动就跑到59HZ了,好奇怪啊,然后就报F24了,可以复位,然后再试了几次还是一样的结果。然后我把调速改为电位器给定,还是一启动就跑到59HZ就报F24,查看最大频率也是50啊,后面的话就弄来弄去,出现黄灯闪了,麻烦啦。现在看说明书都头大了,各位帮帮忙,第一次搞,F24是减速禁止。

网友A(2018-01-04):
恢复出厂值,你这个描述乱套了。
1、参数196设为1,参数查阅最高优先级别。
2、参数197恢复出厂值。
3、参数361-366都设置为0.
4、按动ALT按键,再按AUTO/MAN按键,操作面板顶部右侧显示MAN开头的字符,即切换到面板控制模式。
然后,你就可以操作面板控制变频器运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