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都来看看、一起做一个控制设计电路。

楼主(2016-01-25):
由于小弟才搞电工、最近每天看书。今天遇到一个控制线路逻辑思维跟不上。请大家来试试。我们一起学习

楼主:
控制要求。
MA1和MA2为电机、可直接启动。按下列要求设计主电路和控制电路。
MA1先启动经一段时间MA2自行启动。
MA2启动后、MA1立即停车。
MA2单独停车。
MA1和MA2均能点动。
我现在是昏的画了一晚上没画出来。

网友A:
是不是启保停电路及电动

网友B:
不知你想要哪种

网友C:
四楼的应该就是了,不过少了两个点的线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你想要哪种
大哥我觉的行、不过我要实践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你想要哪种
感觉不能点动

楼主:
我会把你们的图记下来、然后分析。最后在发上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知你想要哪种
就是这样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控制要求。
 MA1和MA2为电机、可直接启动。按下列要求设计主电路和控制电路。
MA1先启动经一段时间MA2自行启动。
MA2启动后、MA1立即停车。
MA2单独停车。
MA1和MA2均能点动。
我现在是昏的画了一晚上没画出来。
太复杂了,跟绕口令似的,估计一般人是设计不出来的

网友F:
都习惯用plc了

网友G:
4楼的应该是可以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不知你想要哪种
楼主好好研究下这个吧

网友I:
反正我设计不出来

网友J: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你想要哪种
感觉不能点动
触点有可能竞争。可能按钮释放结束接触器还没结束。我用软件模拟没法通过。

网友K:
引用 网友B:
不知你想要哪种
这个电路应该行!

网友L:
没用实物试过,不过楼主的要求两个电机都能点动,4楼的图点动到计时时间后还是会使另一个电机启动。

网友J:
引用 网友L:
没用实物试过,不过楼主的要求两个电机都能点动,4楼的图点动到计时时间后还是会使另一个电机启动。
关键是触点竞争,MA2会启动在KT前面加个按钮常闭就能解决,我只用软件模拟的有竞争,但是实物没试过。手里没东西。

网友M:
回复 网友B:
KM1的点动时间如果超过KT1,KM2就启动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M:
这里只是点动而已,不是加减速按钮控制,哪有点动按钮一直按着的,按的时间只时接触器吸合瞬间的时间,再说,一般设置时间继电器还没有比接触器吸合时间还短的,这样也失去了意义。这些控制电路是灵便运用的,要求严格点的那也可以实现的,改改电路图较容易,这里只作普通电路来作设计,如果用PLC那就不用说了,更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