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三菱Q系列运算问题

楼主(2016-01-25):
当M9接通时,D868怎样运算。

网友A:
这个指令可以仿真的,测试下就能看到结果了

网友B:
从左到右 从上到下 这么算的吧。

网友C:
还要看M1004通不通

网友D:
普通的加减 乘运算

网友E:
M1004接通,选M9通与不通对D106减法运算存在D868,再算加法
在这应该是选择M9的通断对D868的赋值选择

楼主:
M1004和M9同时接通。

网友F:
如果106=100,198=200
那么应该就是
100-5=95
95+200=295
295*1000=295000

楼主:
终于明白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