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是怎么做的?

楼主(2016-01-25):
你们修板子是怎么把元件孔里的焊锡清出来的,元件角細孔小,。如变频器上的电阻,电容折下来,。

网友A:
吸锡烙铁

网友B:
双面板或多层板基本上用吸锡烙铁,单就还有其它方法。

网友C:
吸锡烙铁,吸锡带

网友D:
注射器的针头好像也行

网友E:
吹锡快省事!方便,

网友F:
小的插件电阻和插件电容,直接加热化掉,轻轻拉出即可,然后再用吸枪吸焊锡;大的电容电阻的话就慢慢的用吸锡枪吸吧。

楼主:
吸锡枪,哪个好,你们用什么样的

网友G:
吸锡器啊

楼主:
多少钱一个

网友H:
吹的方法用过。

网友I:
吸锡器上立马搞定

网友J:
我都是用口直接吹的!

网友K:
这个用吸锡器就行了。几十块钱的东东,用起来就方便多了。

网友L:
蘸上松香用嘴吹!

网友M:
本人是用不锈钢焊条磨成锥型,不管粗细的孔都能使用。

网友N:
上次没找到吸锡器,就用喝饮料的吸管直接吹的,挺累人的

网友O:
用多股软铜线吸方便实用,一般修家电常用此法。

网友P:
有专业的吸锡带。

网友Q:
引用 网友R:
吹.....
要很能吹才行!

网友S:
X宝有卖,吸锡编织铜带。效果极佳。

网友T:
如果需要清理干净方便重新焊接的话,最好是用电热两用吸锡器,吸锡枪,吸锡带等等,如果需要大面积拆焊集成电路最好是热风枪方便,楼上说的注射器针头和不锈钢焊条磨成锥形都是可以当通针用的,也会更方便的。

网友U:
吸锡器,吸锡带都挺好用,拆面积大的芯片还要用非常薄的不锈钢片,

网友V:
这个我都是吹,还有就是熔化焊锡以后甩

网友W:
奶锡器,但要好的

网友X:
通针我只用牙签,好用还不粘焊锡,不损伤焊孔。

网友Y:
吸锡器,大街上有的是卖的。

网友Z:
吸锡可透孔都可以

网友AA:
引用 网友A:
吸锡烙铁
好用吗?价格贵不?

网友AB:
吸锡枪快,准,狠。。。。。。。

网友AC:
从实用、方便、可操作性来说:

用吸管吹够绝,如果没吸管,就很累人了,有了吸管,那气就相当的集中,很容易操作呦;

再就是针扎孔,用不锈钢或铁丝都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开始用还行,挺好使,但用着用着就容易挂锡了,不好使了,总得换新的铁丝或钢丝。而牙签太绝了,竹子或木质的,不挂锡。好使。

电缆金属屏蔽层,这个一般是用于双列直插集成电路插脚吸锡的。特好使。一下子就把多孔内的锡清理干净了。

总之,此楼学到很多呦。谢谢了。

网友V:
引用 网友AB:
吸锡枪快,准,狠。。。。。。。
吸锡枪也不是特好,很多小孔不能准确吸出来

网友AD:
引用 网友O:
用多股软铜线吸方便实用,一般修家电常用此法。
双面板吸不净吧?

网友AE:
以前用针头,太落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