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问题

楼主(2016-01-26):
怎么回事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没有com口选项了只有usb通讯线不是原装只能用com口。有没有遇到同样问题的?
重装系统和软件都不行还是那样?哪位大神解决一下

网友A:
USB驱动安装好了?

网友B:
怀疑USB驱动

网友C:
设备管理器里边看看你的电脑有没有COM口,可能COM口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看第一张图有com口

网友D:
没检测到电缆的吧?com口未发现,查看设备管理器。

网友E:
换个连接设置,再换回来试一试如何!

网友F:
plc上电,连上下载线,然后再打开软件,看看设备管理器有没有串口号,编程软件里有没有相应串口。也可以下个驱动精灵之类的软件,重新安装驱程。

网友G:
图二里面的几个挨个换试试!

网友H:
呵呵;如果你的USB电缆是SIEMENS原装的,那么的确要选USB口;
不过你的硬件属性里已经告诉你了;

网友I:
看看你的电脑的控制面板上的PG/PC接口上有没有选择这个,个人认为是驱动,你可以将驱动卸载了重新安装试试。如果不行那就考虑是不是你的线有问题,可以拿到另外一台电脑上试试

网友J:
安装驱动吧

网友K:
如果不是原装的电缆 就选择COM口

网友L:
原装的线不需要驱动,USB口插上就能用。其他的需要com口的,要安装驱动才行

网友M:
你会不会电脑上装了博图软件,我上次装了博图也是这个问题,后来只好装了个虚拟机了

网友N:
我怎么感觉你选择的协议不对呀,那来的PPI.1了  你在找下其他的看看。。。。

网友O:
应该是驱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