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26):
请问具体怎么设置PLC与触摸屏的通讯

网友A:
哪一种触摸屏,品牌型号

网友B:
用哪款触摸屏、一

楼主:
回复 网友A:
西门子s7-200与TP170B

楼主:
回复 网友B:
PLC编程软件设置通讯端口时端口1设置不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样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A:
设置S7-200端口0的波特率跟TP的一样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波特率187500不是与PLC系统块中的9600不一样吗,我刚学PLC,好多不懂,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设成一样不就好了,线短的话,我都设成187500

网友C:
9.6  19.2
187.5对应了,线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D:
线是对的吗?参数设置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