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26):
   大侠;现在我把西门子PLC与驱动器通讯可以调试成功;触摸屏与驱动器可以通讯成功;但是将PLC、触摸屏与驱动器一起调试就不能通讯。只能是PLC与触摸屏之间可以通讯,可以修改参数。但是驱动器这边参数没有修改。怎么回事???

   威纶通触摸屏选择的是西门子的PPI通讯,因为没有单独的西门子S7-200Smart这个选项。怎么弄啊???

网友A:
plc触摸屏是以太网通讯的?

网友B:
选用以太网的触摸屏,不用设置什么就可以连接。其它方式不详!

网友C:
不可能没有这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