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模块疑问

楼主(2016-01-26):
各位大神图中AL卡是干嘛用的,西门子的模块!

网友A:
你是指黄色标签贴的AL?

138-4CA01-0AA0   电源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指黄色标签贴的AL?

138-4CA01-0AA0   电源模块

谢谢了!了解

网友B:
就这个吧;

网友C:
上面不少标了24V了么

网友D:
这样的端子一定是老外的设备

网友E:
图上是S7-300或者S7-400的远程IO模组?

网友F:
回复 网友B:
这是分组供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