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26):
我将7个同一类设备的485线并联后,接入串口服务器,然后将串口服务器连接PC,后台用的是组态王,驱动用的是莫迪康MODBUSRTU
1、这七个设备地址各不一样,用组态王开发环境设备通讯测试,结果都正常,但画面运行时,能读出数来,之后数据就不变化了(应该有变化)
2、组态王画面中只有两个离散变量A,B,A为0,B为1,当A和B在一个画面中时,两个都为0,当把画面中的A删掉时,B为1.这是怎么回事?A,B来自同一个设备

网友A:
地址问题??
AB数据上来后是混一起还是独立的???

网友B:
楼主用正版软件吗?

网友C:
估计是串口服务器没有正常工作或者正确设置。
首先只接入一台RS485设备到串口服务器,看看能否正常传输数据。然后将7台RS485设备组网,不经过串口服务器,用计算机的RS232端口转RS485端口,尝试通讯能否成功,如果成功,再接入串口服务器看看,不得就是串口服务器不能正常工作,请联系串口服务器的制造商获得技术支持。

网友D:
换组态软件

网友E(2020-11-28):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同一个端口号下只显示7个仪表中的一个仪表的数据,地址号分不开了,哪位高人指点一下。比如192.168.0.127:502 1和192.168.0.127:502 2。modbusRTU地址1和2经过TCP后就分不开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E:
https://wk.baidu.com/view/d7e7fe35f111f18583d05a64

看此网址就找到原因了,破解版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