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Plc不会用INC_B 求助

楼主(2016-01-26):
1.首先我是个小白,刚买了个假PLC200 自己搞得玩。然后买了一本书,都是实例
2.按照实例书上,利用INC_B(字节实现递增或者递减),实现圆盘转一圈停止,再按一下 再转一圈。碰到开关停止。
3.通过这个首先可以知道(N)时下降延信号,表示一个下降沿信号到,导通一次。
MB0 其实是INC_B的一个参数。按照帮助中显示,IN/OUT的参数有很多个
同时,也可以是某个确切的数字
(这是我的理解)
4.问题来了,我按照书上的输入,确编译不成功,请各位指教,这个是为什么

网友A:
那你结果怎么样。。现在PLC

网友B:
你要把下面那个语句写在网络2中才行
如果你书上也是在同一个网络的话,那建议你那本书别看了

网友C:
一个网络不能什么都写了

网友D:
2楼正解 梯形图就是这个语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编译不起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书上真没说网格一二,果然是个坑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友E:
分成两个网络

网友F:
2楼正解!!!!!!!!!!!!

网友G:
200的软件编程还没这么自由,而且编译有提示什么问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主要是我不懂,所以绕了弯路,编译提示也没看懂。这就像修设备,积累

网友A:
回复 楼主:
便宜没有好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