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26):
最近几天温度较低,我们的产品批量出现使用的电机在温度低于10℃的情况,带不动负载,或者拖动负载速度变慢,同时伴随着异常声音。我们目前使用的是三相150W的8级电机,使用的是14uF的电容,用单相电容列相法进行启动的。不知道具体会是什么原因导致电机出现这样的状况的?

楼主:
如果让电机以这种方式运行一段时间或者环境温度在10℃以上,电机就又恢复如初了,不再出现上述情况

网友A:
原因是,减速系统或电机轴承的润滑脂随气温变低而变稠,三相微型电机用移相法改造力矩小,

网友B:
应该是润滑油变稠的原因,使负载变大了。

网友C:
气温低,负荷变大。启动困难。

网友D:
机械润滑不顺,电机负载加大。

网友E:
由于温度地造成减速内机油粘稠度增加,造成阻力过大所致,随着运行时间增加减速机内温度升高机油变稀,运行回复常态,换用粘稠度稀些的机油。

网友F:
同意油品的问题,建议更换低标号油品

网友G:
温度低只会对润滑及轴承机械部分负荷加大,换润滑脂。

网友H:
估计是润滑油的事儿吧

网友I:
加温试试 看还出现这种情况吗

楼主:
回复 网友I:
温度升高或便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J:
可以确定是润滑脂的问题造成负载变大,楼主可以考虑更换润滑脂或者考虑是否可以改变工况。

网友K:
听说去感觉气温低了 导致润滑油脂效果急剧下降导致的吧

网友L:
电气上没什么问题,应该是机械上的事

网友M:
润滑油粘度变化了

网友N:
是润滑脂的问题

网友O:
润滑油温度低,负载会重

网友P:
也听说过这现象,看来是润滑脂的问题了。

网友Q:
我遇过类似的问题,是减速机的问题的,减速机里面有润滑脂就是这样,给换成防冻油可以解决次问题

网友R:
润滑油的问题啊

网友S:
温度低对减速机里的油有影响的

网友T:
没错,就是油脂问题,如果你们经常会在低温下应用建议以后购买电机时告之厂家配低温油脂的电机。  冬天我们从江苏发到深圳的电机, 过测试治具刚开始都过不了,让电机转一会就OK了。 低温下普通油脂凝固了,阻力增大,相当于负载加大。

网友U(2020-09-25):
低温电机耐低温步进电机,采用低温轴承,低温润滑,对电机转子、定子、绕线方式进行创新与开发,低温电机配低温减速机低温直线运动平台,低温步进驱动器,低温解决方案153-2243-0160

网友V:
估计是你们使用的电容不是啥好货色,低温会导致电解液结冻甚至凝固,此时电解电容容量急剧下降,那个启动力矩自然......
再有就是上面各位说到的问题,已经分析很透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