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下这个电路图吧!

楼主(2016-01-27):
控制原理是什么?电机是星三角还是?如何实现快速慢速切换?如何用万用表判断电机好坏?它内部怎样绕的线圈?

网友A:
像是两套绕组的双速电机,当作2个电机测量

网友B:
双速电机,好像记得怎么测量都是通的。

网友C:
这个是双速电机正反转控制的。

网友D:
这个不是星三角启动电路,是双速电机正反转

网友E:
是变极调速。

网友F:
这是一个双速的正反转电路,但这个电机的高低速是分别的两套绕组一套是高速一套是低速各不相干,不像那种靠改变接法来变换极速而调速的双速电机,判断电机好坏跟普通的电机差不多,看断路器电机功率很小,要判断相间短路用万用表也可以测量的出来(这种电机接线盒里应该是没有连接片的)。

网友G:
正反转控制,快慢转转换的。

网友H:
双速电机正反转控制。

网友I:
用于什么设备的

网友J:
上面切换相序控制正反转,下面两个分别接两套绕组控制快慢。

网友K:
双速电机正反转

网友L:
主回路正反转,为双速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