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电视黑白色,帮下忙

楼主(2016-01-27):
刚买的海信LED55EC290N,安装上大锅盖后所有的电视节目都是黑白色的,是不是线接的不对,有没有懂得师傅,帮下忙指导一下

网友A:
用数字信号试一下,是不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B:
看下电视机制式对不对。

网友C:
接线错误。

网友D:
你拿高清线试下

网友E:
没有用过大锅盖,如果不用大锅盖显示正常,就别考虑电视设置的事了,看大锅盖的设置及连线,插口等。。。

网友F:
电视制式我国是PAL制的

网友G:
他应该是制式没调好

网友H:
先联高清线调好电视,确定电视没问题,再解决大锅问题
也许需要去换电视,不排除接线问题

网友I:
电视连上DVD试一下,看显示是彩色还是黑白的;

网友J:
接线问题

网友K:
把电视的制式选在自动,电视的制式有PAL制,中国、西德等使用;N制,美国日本等使用;赛康制东德,苏联等使用。

网友L:
一直用的有线电视 没有用过大锅啊

网友M:
制式选择试试

网友N:
话说黑白的看起来更有意境。

网友O:
是不是线插错了?

网友P:
看下电视机制式对不对PAL

网友Q:
找卖锅的试试啊

网友R:
引用 网友B:
看下电视机制式对不对。
说的好。

网友S:
制式没调好

网友R:
各位说的很好!赞一个!佩服!

网友T:
应该是设置的问题吧。

网友U:
肯定是锅盖的主机信号源设置的问题,你用HDMI接入电脑看看?要是还是黑白,你可以找厂家售后的麻烦了。

网友V:
接线
设置
就这两样

网友W:
电视的制式设置不对。

网友R:
楼主的电视怎么样了?

网友X:
这样子应该是制式设置不正确,重设置下制式就可以解决的。

网友H:
10楼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