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进线端问题

楼主(2016-01-27):
用的abb变频器,有时候现场没有正式电源,只能用临时电源,变频器进线端通过漏电保护空开接入,然后给变频器送电,漏电保护空开就跳闸,一直没太明白,我们又如何和现场人员解释?

网友A:
变频器进线开关不能是漏电的。你看看网上比我说的更清楚。 http://wenku.baidu.com/view/13e4bca70029bd64783e2c3e.html

网友B:
普通断路器就行了

网友C:
你不接零线肯定会跳

网友D:
变频器进线接漏电保护器还是头一次听说。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变频器进线接漏电保护器还是头一次听说。
那是你没有见到过,实际应用中数控车床因为刀架和水泵容易漏电,进线很多都配了漏电断路器,数控车床上还不是有变频器吗?

网友F:
可以用三相三线漏电保护器试下
能不能用待你求证
用三相四线(带N线)的漏电保护肯定不行的

网友G:
变频器很容易引起漏电开关误动作;

网友H:
这种就用空开就行了。

网友I:
变频器的漏电保护器如果接的话,也不能是几十毫安的动作整定值,需要几百毫安的整定值。所以,不装漏保,做好接地和等电位连接即可安全保护。装了漏保确实很讨厌,容易误动作。这主要是因为变频器的输出有高频谐波,通过感应电压对电机外壳将漏电流入地。

解决办法是将电机外壳PE端子用大截面电缆线直接接入变频器输出端的PE端子,即变频器PE端和电机PE端等电位连接,减小电机对地的漏电流。

网友J:
好像一般的漏电开关不行!

网友K:
电机运行会有漏电的,换不带漏电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