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27):
这几天同事们反映下班后洗澡热水好像不够了,我们公司是用的电加热储热式热水器,今天刚好有空,就去浴室检修热水器,如愿发现2台热水器没工作,拆机检查发现热水器4脚温控不工作。拆下检测发现温控跳,复位、安装热水器工作了,安装好后,让同事把温度调低点。至于加热管还真没拆开看,没办法,没空间拆开啊。就一个手掌的距离。只管安装不管修。只能一声叹息。

网友A:
楼主是钢厂的啊?

楼主:
没,我们公司生产面粉的。

网友B:
所以说,安装的时候得甲方盯着,要不修的时候就麻烦了~

楼主:
嘿嘿安装监督是轮不到我们小巴辣子的,你懂得。

楼主:
我们可以有建议,不得有意见。

网友C:
用了一年以上的热水器打开水箱看看你就不会再喝这个水了。

网友D:
里面好脏啊。

网友E:
用锅炉汽比较省吧,
你们上班还可以洗澡 。

网友F:
直管安装  不管维修 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了一年以上的热水器打开水箱看看你就不会再喝这个水了。
不要说想喝了,澡都不想洗的。

网友G:
以前干过热水器厂家的售后安装,很多用户是为了美观热水器都是装得很靠墙的,到维修时真是麻烦。

网友H:
安装也要考虑美观,空间等,热水器可以放水拆下修的

网友I:
能修好就不错了

网友J:
楼主上报说修不好了换新的还省事

网友K:
不好修,就直接换新的好了。

网友L:
你们公司的宿舍比我们好很多呀,我们就一张床,一盏灯而已

网友M:
引用 网友B:
所以说,安装的时候得甲方盯着,要不修的时候就麻烦了~
这个难,搞不好就自找麻烦,你懂的

网友N:
蒸汽加热烧水多好。

网友O:
都是这样子。安装没有想好给维修带来方便,害的维修重新翻工,,同样也维修工作者涨了知识,,,

网友P:
能用就行
人家领导不会管这些的!

网友Q:
引用 楼主:
我们可以有建议,不得有意见。
正解!

网友R:
楼主应该试一下漏电保护器的试验,对安全应重视一些。

楼主:
这个故障跟漏保无关,可能跟加热棒的积垢有关,积垢后加热棒散热不良,引起高温,还有就是温控开关温度调太高了。

网友S:
引用 网友Q:
引用 楼主:
我们可以有建议,不得有意见。
正解!
正解啥呀,“我请的不是提建议的,更不是参与的,是让你工作的”说白了就是个干活的。

网友S:
引用 楼主:
这个故障跟漏保无关,可能跟加热棒的积垢有关,积垢后加热棒散热不良,引起高温,还有就是温控开关温度调太高了。
分析的有道理,看加热棒了吗,有水垢吗,不定期清除水垢吗
楼上的建议很好,查一下漏保是不是还ok没错,你否了,俺的建议也可过耳

网友T:
能用就行了。

网友U:
修好就行、要不你可以重装

网友V:
引用 楼主:
这几天同事们反映下班后洗澡热水好像不够了,我们公司是用的电加热储热式热水器,今天刚好有空,就去浴室检修热水器,如愿发现2台热水器没工作,拆机检查发现热水器4脚温控不工作。拆下检测发现温控跳,复位、安装热水器工作了,安装好后,让同事把温度调低点。至于加热管还真没拆开看,没办法,没空间拆开啊。就一个手掌的距离。只管安装不管修。只能一声叹息。
我家的也是,没维修空间表情。以后再重新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