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伺服输入DI为0x35怎么设置

楼主(2016-01-27):
这怎么做

网友A(2016-09-19):
A2 伺服的 DI.ALGN (0X35) 是凸輪對位的信號點,
設定 常開或常閉 只是選擇外部信號是 OFF->ON 觸發對位還是 ON->OFF 觸發,
凸輪對位通常應用在需要做標記修正的場合,
文件說明請參考:
凸輪對位 系統架構
相關的參數有:P2-73 P2-74 P2-75 P2-76

网友B(2018-01-15):
楼主师父,我也是找不到DI:ALGN的设置,请问是在哪里设置的,相关参数P2-76是对位开关,并非触发,谢谢.

网友B:
在参数初始化精灵里的DIO没有0X35这一项呢,谢谢

网友A:
DI:ALGN(0x35) 软件漏做了!
直接手动设置就好,
DI1~DI8,分别对应参数 P2-10 ~ P2-17
若要设定 DI5为ALGN(A接点),就设定 P2-14=0x0135,即可
其馀DI依此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