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27):
pLc怎么区分好坏,机器有时正常,我看PLc不正常时那个指示灯不亮

网友A:
哪个指示灯?楼主还是上图吧。

网友B:
这个还真不好判断,PLC外部条件不满足你让它的指示灯怎么亮?先检查下外围吧。

网友B:
实在不想查外围,你在线监测PLC看看。估计你外围有条件不满足吧。

网友C:
凡人的肉眼是看不出PLC坏了没有的哦。

网友D:
连上软件试一下

网友E:
通过监控程序,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网友F:
用电脑监控一下。

网友G:
输入输出之类的看指示灯,结合电脑看程序

网友H:
先看看你有用的品牌PLC的硬件说明书
手上没有可以百度

网友I:
做个监控试下

网友J:
外部线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K:
监控的到也不一定PLC是好的

网友L:
也可能不是PLC的问题,而是没有输入信号

网友M:
说清楚点啊  这样没法判断

网友N:
机器不正常时,PLc那个指示灯不亮。
有条件还是联机监控一下程序,要不然就看仔细说明书电路图,观察机器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