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27):
东菱变频器DLB1系列,用0-10V控制频率升降,要求0V时频率最高,10V时频率最低,PID取反无作用。求教

网友A:
有两种方法供参考:1、看参数设置里面有没有电压输入反动作,有设置参数,2、用0-10V控制频率信号与-10V通过反相加法器的输出信号控制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