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纤RS232定义

楼主(2016-01-27):
光纤电缆数据通信系统

光纤数据通信系统可以用来代替现有的,并且对抗干扰要求高的两设备之间的通信用的RS232-C (V24)系统。是将数据流转化为光脉冲信号,并通过光纤电缆来实现信号的传输,因不再受外部电磁场的干扰从而保证了完整的信号的传送。 同时连接设备的端口不再有电位差的存在,从而保护了设备的正常运行。电气信号到光脉冲信号的转化是通过LIMO接口来实现的,而该接口的发送和接收电路是通过利用连接设备的电源,不需要任何外部电源即可以工作。
– 两设备之间通过 RS232-C (V24) 端口全双工通讯连接
– 使用光纤电缆,数据通信无干扰
– 对连接的设备具备电流隔离,以保证安全
– 数据通讯速率大于> 20kbit/s
– 适合1mm 塑料光纤或200μm HCS玻璃光纤
– 通用光纤连接头
– 连接距离: > 500m ( 200μm HCS  玻璃光纤电缆)
– 不需要外接电源
技术数据

数据传输速率:    > 20kbit/s
传输距离: > 500m 使用200μm HCS玻璃光缆
>75m 使用TC 1000W塑料光缆
接收器输出信号值: 满足 RS232-C
接收器输入:                     IR < 11mA 来自控制线
电流消耗:                       来自RS232-C口
发送端输入信号电压:              ±4V < VT <  ±12V
发送端输入信号电流:               5mA < IT < 40mA
发送端输入阻抗:                     220?
发送端输出信号                      > -19dBm 到 1mm 塑料光纤
光信号能量 @ IT = 5mA:              > -29dBm 到 200μm HCS光纤

数据端口连接:                       25针 sub-D型母头
光纤连接端口:                       HP/Agilent Versatile Link
光缆类型:                          200μm HCS玻璃光缆
1mm 塑料光缆
输入状态:
光波长:                             λ = 660nm (红光)

测试状态:通过两个LIMO-G接口模块,
工作端口采用SN75188 发送驱动 和SN75189 接收
.DTE 配置 MARK= 光/开
环境温度: 25°C.
? 针脚定义

针脚 符号 符号名称 备注
2 TxD 发送数据
3 RxD 接收数据
4 RTS 发送请求 连接到针 5
5 CTS 请求清空 连接到针4
6 DSR 数据准备好 连接到针8 和针 20
7 GND 信号地
8 DCD 数据载体侦测 连接到针6 和针20
20 DTR 数据终端准备好 连接到针6 和针 8

http://lost.web.wxgfsb.com/limo.html

网友A:
光纤通讯应该是趋势啊!

网友B:
将来布线和传输就远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