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27):
一般的报4210故障,都是风道堵死或就是模块本身坏掉,但是这次清理风道,更换模块都不行,上电还是报4210故障,请高手帮忙!!!!!!!!!!!!!!!!

网友A:
这个代码是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模块过温报警

网友B:
温度传感器坏了吧

网友C:
用红外测温照一下模块,温度实际值是多少,如果是真的,那就是散热问题?或电流过负荷?如果是假的,就是传感器坏了或者是检测电路误动作?

楼主:
回复 网友C:
确定了是传感器故障,现在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