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SMART和S7-1200,如何取舍?

楼主(2016-01-27):
总感觉S7-200 SMART跟S7-200相比,不是替代200的产品。
1200风格更接近于300系列,但外形又是200的节奏。
未来谁会成为小型机中的下一个“S7-200”呢?

网友A:
200的暂时停产不了

网友B:
选型肯定选新产品吧,S200功能没S1200强的

网友C:
果断1200的!

网友D:
感觉1200会好些,毕竟smart编程软件还是独立的呢

网友E:
都是西门子的经典产品,,,,

网友F:
还都没见过应用呢。都是200或300.

网友G:
现在产品是根据不同的设备两种型号都选

网友H:
普通逻辑及计算量不大当然选200,价格也是适用的。超出这个范围选1200就合适了。

网友I:
老产品始终都要退市的,哪怕只换外壳不换心脏,西门子也得推出新款外观来满足外貌党。

网友J:
暂时 smart 因为1200的西门子触摸屏贵

楼主:
引用 网友J:
暂时 smart 因为1200的西门子触摸屏贵
才发现,一直在用SMART屏,原来不支持S7-1200呢

网友K:
拆了个ST20、

楼主:
引用 网友K:
拆了个ST20、

怎么了,坏了吗?

网友K:
回复 楼主:
新的。手痒,拆下来看看。再给客户装上。

网友L:
从发展来看SMART是今后中国市场发展的趋势,200将会被取代

网友M:
果断s7-1200呀,网口支持标准的TCP/IP协议,SMART除了网络扩展和便宜之外,其他指标譬如高速脉冲,模拟量输入(相比S7-200 224XP)差太多,位置距离运动控制完全不能相比的,这里也是希望smart做得更加完美些有感而发

网友M: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暂时 smart 因为1200的西门子触摸屏贵
才发现,一直在用SMART屏,原来不支持S7-1200呢
你试过西门子CSM1277以太网交换机没,好像是都支持S7协议的,定义端口还有一些设置具体没试过!
又扯远了,讲到1200系列的附属产品了。。。

网友N:
s7-1200一只用的,触摸屏KTP700,或tp300也很便宜!

网友O:
S7-200 smart 功能将会越来越全面,将慢慢代替S7-200。

网友P:
引用 网友O:
S7-200 smart 功能将会越来越全面,将慢慢代替S7-200。
1200感觉有点鸡肋:高不成低不就,建议sm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