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27):
各位大神好,请教一个问题,现在想用欧姆龙CP1H PLC直接读取3个欧姆龙激光控制器里面的激光传感器测量出的距离值(数字值),请问该如何实现?欧姆龙激光控制器的通讯口有RS232/ETHERNET/ECAT/PARALLEL,激光控制器自带存储功能,谢谢大家。

网友A:
激光控制器型号?
看一下它的资料再说

网友B:
可以做232通讯

网友C:
以太网吧。

网友D:
要是使用RS232通讯端口,PLC就得拥有三个RS232通讯端口连接激光控制器。如果使用工业以太网通讯端口,只需要增加一台工业交换机。

网友E:
4楼说的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D:
激光器的型号是ZW-S20,采用RS232通讯速度没有Ecat速度快吧,欧姆龙PLC既要实现四轴脉冲控制,又要采集三台激光的数据,而且要触发激光工作,不知道该选何种型号的欧姆龙的PLC,请各位提点意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