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 大神

楼主(2016-01-27):
欧瑞F1000-g变频器上电显示-hf-一下就没显示了,主板5v电源万用表量有4.92v,晶振没5v电,晶振和旁边两个2.0电容都换来试过也没显示,量晶振脚的两个电容只有0.68v左右,大神请问这样是哪里问题呢?会不会是cpu芯片坏了还是哪里我检查漏了

网友A:
都显示h f了,c p u应该没问题。

网友B:
是不是电源部分还有问题?

楼主:
问题找到了、主板问题,还是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