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27):
炼钢厂LF炉,电压35KV,变压器容量25000KWA。电极升降靠比例阀控制。A、C相速度一样,B相电极升降速度比A、C相速度快。生产过程中,B相电极抖动厉害,B相电极接口处的螺纹经常磨平,电极折断。为什么?

网友A:
检查B电极的伺服驱动系统和驱动设定参数。

楼主:
炼钢厂LF炉,电压35KV,变压器容量25000KWA。电极升降靠比例阀控制。生产过程中,B相电极抖动厉害,B相电极接口处的螺纹经常磨平,电极折断。为什么?

网友B:
B相伺服阀有问题或者信号线受到干扰,逐步查找问题解决

网友C:
记得那时候刚从学校出来在钢铁厂实习,精炼炉的电极也是经常断,大概一个月得有一次。建议楼主在在年修的时候好好看看吧,平时也是没有机会让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