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27):
一台ABB变频器的电解电容容量不足了,想换掉,原装电容品牌是EPCOS(爱普科斯),型号是这样的:B43503-S3477-Q2,电压385V,470微法(Q),尺寸:Φ35*50mm。采购部门给采购了的电容上标注着:QINFEN 450V 470微法(M),Φ30*50mm也没有型号,不知是什么牌子的,尺寸小一点。这种质量可靠吗?能不能替代原来的型号?请指点。

网友A:
从参数看,没问题。换上试试呀,应该没问题。

网友B:
参数没问题,至于质量跟价格有关,不好判断。

网友C:
可以替换,质量可不可靠这个不好说,应该同价格相对应的吧。

网友D:
电容的容量误差很大的吗。。

网友E:
应该没问题,只不过是耐压值大了

楼主:
各位专家,我是楼主,我觉得耐压值高一点应该不是什么问题。发帖子后我测了一下电容量,因为万用表的电容档最大只有200微法,我将两只同容量的电容串联起来,量了一下电容值,好像只有130微法,也就是说单个电容可能只有260微法左右,与标注的470微法偏差太大了。不知我这样测量,方法是否正确?原电容EPCOS(爱普科斯)可能是一个品牌电容,不知现在还能否买到,大家都在用什么牌子的电容,推荐一下,还有什么牌子的电容质优价格适中,可以替代原电容?国产的也行。

网友F:
我用电桥测电容,都觉得不一定准,万用表就更别提了。

网友G:
替换应该没问题

网友H:
  新的 470微法   测量只有260微法  不排除你测的可能有问题   但这个电容不能长时间用  , 实在怕新的有问题  就找旧的变频器拆   到空调售后部找换下来的外变频板 拆 。 好的 原装的有一定行的分量

网友I:
既然是采购买的,看参数都是够用的,直接装上吧。

网友J:
用电桥测,只要容量够就可以了。不过我用安捷伦的电容表测过danfoss的电容都比标注的少10%。

网友K:
哈哈!打开一个看一下吧,别无他法,假的话会吓你一跳!

网友L:
除非质量有问题,代换绝没问题

网友M:
电压容量够,体积能装下,问题不大,不放心就买个牌子好点的。

网友N:
先装上试试看吧,不行可以买其他知名品牌的电容

网友O:
大电容的测量我一般用对比法,用指针万用表电阻档先正反测一标准电容记下指针的最大偏转数据,然后与待测电容做比较,粗略估算电容容量。

网友P:
引用 网友O:
大电容的测量我一般用对比法,用指针万用表电阻档先正反测一标准电容记下指针的最大偏转数据,然后与待测电容做比较,粗略估算电容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