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实训台交通灯接线问题

楼主(2016-01-27):
接线原理图如图一所示,但实训台上SD只有一个端口啊,请问从PLC的x0出来接到SD之后怎么接?24V供电是接到V+那里去吗?还是COM那里?谢谢各位

楼主:
图片1上传失败,重新上传

网友A:
需要询问老师拿到实训平台的说明书。
V+和COM应该是24V电源输入,直接使用PLC本机上的24V电源输出端子也是可以的。至于SD的COM端子,应该也是和输出侧的COM端子连接。

网友B:
COM 接- V+接24V SD接输入 绿色接输出
不
想
安
于
现
状
就
硬
着
头
皮
披
荆
斩
棘
、

网友B:
楼主哪个学校的啊?
不
想
安
于
现
状
就
硬
着
头
皮
披
荆
斩
棘
、

网友C:
这是哪个培训学校啊?

网友D:
技术学院的实训台,基本都差不多了

网友E:
+24V接到指示灯的+极,负极通过PLC触点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