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28):
LED字幕里面是单片机吗,还是plc?应该不难吧,有懂的师傅没,指点一下

网友A:
好像是单片机

网友B:
看屏幕的规模,一般条形的面积不大肯定是单片机了,成本在那。

网友C:
我想肯定是单片机的,如果用PLC那得多少个点呀,密密麻麻的都是发光管,还有程序也不得了呀。

网友D:
看你做什么样,固定字的就是led灯管排列。可变字的要单片机控制。

网友E:
我们厂里也有,就是单片机,可通过电脑修改显示

网友F:
电子屏有室内室外两种,网上买回来DIY,

网友G:
呵呵;有现成的成品,要多大买来多少块拼成就行了;

网友H:
单片机,
PLC的数据应该也可以通过这个显示。

网友I:
街面上的都是单片机,plc肯定能做,但街面上没有

网友J:
用PLC也能实现只是成本高。至于点数和单片机一样必须采用动态扫描。

网友K:
这个是单片机控制的模块,一般带串口通讯或者以太网(普通网线或者光纤均有),字符显示就是根据下载内容决定,也可以跟上位机实时通讯显示

网友L:
自己做成本划不来,要做PCB板,要购买单片机编程板,要学会汇编语言和C语言,还要自己购买电子元件回来手工焊接。
如果是想自己以后学这个依靠这个来混饭吃,要想好,能不能竞争得过别人。

网友M:
可以肯定地说,是单片机和驱动芯片组成,这个可以买来现成的自己组装。

网友N(2016-12-21):
我接触的都是单片机的
没学过单片机
只能看看热闹!

网友O:
有现成的驱动板卖,直接输入文字就可以了

网友P(2017-05-02):
单片机,原来在学校搞过,很简单。成本也不高,某宝很多。

网友Q(2017-12-10):
单片机,写程序。

网友R:
不会用PLC的,成本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