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on-24MR

楼主(2016-01-28):
FXon怎样用外部按钮修改内部定时器K值

网友A:
固定按一下加 或者减???

网友B:
用INC/DEC指令

楼主:
关键是不会,能否详细点,,谢谢你大师

楼主:
比如程序怎样编,梯形图怎样画!初学,真心求教, !

网友C:
FX0N上编程口边上有二个模拟电位器可以用的;

网友D:
还不如用个文本显示器方便了

楼主:
5楼大师,多谢了,两个模拟电位器只能调两个定时器吗?我的程序有5个定时器须经常修改,有否更简单的方法!

网友E:
可以再通过外部的输入信号作为选择开关,不同的输入信号接通时将电位器的当前值传入不同的数据寄存器中作为定时器的设定值。

网友C:
5个定时器须经常修改,如果你的值是在固定的二个值间切换,那么只需要5个PLC输入点来控制每个的切换;
如果定时数值不是固定的,那么只能外接触摸屏或简单的加个文本显示器了;

网友F:
可以试一下1楼、2楼的方法;似乎曾经看到过例子,但一下未能找到。
好像是,定时器设定值用数据寄存器吧。

楼主:
1楼2楼的方案不知可行否,我得试一下,反正是初学者,莫要笑话我,真心求教,之后还要请教的哦!

网友G:
out.  k1.   d1
ldp. x0
inc d1
ldp.x1
dec. d1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可以再通过外部的输入信号作为选择开关,不同的输入信号接通时将电位器的当前值传入不同的数据寄存器中作为定时器的设定值。
需要几个值是固定的数值才行,如果想随意改变就不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G:
out.  k1.   d1
ldp. x0
inc d1
ldp.x1
dec. d1
FX0N系列是不支持LDP  的指令的,只支持LD;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G:
out.  k1.   d1
ldp. x0
inc d1
ldp.x1
dec. d1
FX0N系列是不支持LDP  的指令的,只支持LD;
学习了。

网友I:
如果只是简单调节自然用按钮可以满足要求:时间继电器用D****做设置,D****值用按钮修改

网友A:
还可以外接时间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