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

楼主(2016-01-28):
求大神说下,程序编辑修改选哪个 MAIN,以前用的是GX Developer

网友A:
这两个就是一个是一样的、执行程序是在参数设置里边设置的、

网友B:
怎么了。。跟那个格式不一样的。。可以用其他方式打开

网友C:
你随便修改哪一个都行,我习惯修改下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