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28):
上位机如何读取plc内的字符串?假如plc发送读取版本信息的指令,plc要应答:aabcde(版本号),该如何操作?plc要用到什么指令?做怎样的处理才可以?上位机用C sharp编程,plc为松下fp-xh-c60t,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你没有搞过计算机c#之类编程,不是那么简单吧

网友B:
松下通讯协议 MEWTOCOL 我们做过的上位机开发就是用这个协议 你可以先看一下 这个通讯协议手册

网友C:
网上找一下松下的通讯,能找到,按照指令编制C#串口通讯程序,

我做过,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