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PLC选型的问题

楼主(2016-01-28):
我想选用一款OMRON的PLC,条件如下:1、实现四轴控制(其中三个轴是步进电机,另外一个轴是伺服电机);2、实现EtherCat通讯和EtherNet通讯;3、输入输出点数分别在16点以内;希望各位能够给点意见,选哪一款比较合适,谢谢大家。

网友A:
控制4轴的话要cp1h系列的,而cp1h系列最大40点,24入16出,所以要可能要加扩展输出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EteherCat通讯是不是也要加扩展模块呢?

网友B:
回复 楼主:
加一个CP1w-CIF41就OK了;

网友C:
CP1H X40DT-D加CIF41
连接触摸屏的话再加CIF01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希望以后能够有更多机会向你们学习。

网友D:
你好,根据你说的选型要求【条件如下:1、实现四轴控制(其中三个轴是步进电机,另外一个轴是伺服电机);2、实现EtherCat通讯和EtherNet通讯;3、输入输出点数分别在16点以内;】,选择CP1H是无法满足的,因为CIF41只是EtherNet通信模块。而EtherCAT通信,在欧姆龙控制系统控主要用于运动控制网络。比如控制器与伺服驱动器间通信。

根据你的要求,选择NJ系列的机械控制器,才能完全符合,NJ自带一个EtherCAT和EtherNet端口,4轴控制的话可以选择NJ301-1100,但是控制步进电机需要增加脉冲模块,控制伺服电机,直接驱动,但是驱动器必须支持EtherCAT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