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_RS 命令问题存疑

楼主(2016-01-28):
为什么fx3u的这一款没办法发出东西来啊,是我编程错了吗?我用串口调试助手接收的,没东西上来

网友A:
程序做得不对,
M8122一直置位是不合理的
先置位M8122,再令RS指令,顺序也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没明白你意思啊,首先,x7点在外部接的是个常闭点,所以我plc里面用常闭点,外部按钮按下之后,x7才会接通,我是不是plc的参数没设置对啊,这块我不熟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没明白你意思啊,首先,x7点在外部接的是个常闭点,所以我plc里面用常闭点,外部按钮按下之后,x7才会接通,我是不是plc的参数没设置对啊,这块我不熟悉。
X7按下后 RS得电,是吧
但是M8122已经先于RS指令得电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哦,我看到时序图了,我又用另一个按钮来发送rs命令,可是还是出不来东西,什么原因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哦,我看到时序图了,我又用另一个按钮来发送rs命令,可是还是出不来东西,什么原因啊?
不如直接用M8000指令,令RS一直有电
用外部接点的上升沿置位M8122

网友B:
我用过,具体怎么操作忘记了,RS 后面K0不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d110 k0代表的是接受数据,我不要接受数据,我只求能发到电脑上能通讯上就行

网友C:
用你的程式测试是可以通讯~~~

楼主:
回复 网友C: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问一下 你下载程序的时候怎么下载的?能接几个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