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28):
如题,用SFTLP做不合格品判断,用第一个气缸击打不合格产品,后一个工位用另一个气缸推出合格产品,移位一次是不合格,移位两位就不让合格气缸击打,发现不合格击打后,转到合格气缸这个工位,不击打,但是会停几秒后继续运转,监控程序发现移位2位的M21断开后没及时导通,停顿2秒左右继续运转,把M21去掉后每次成品气缸都击打,不管不合格有没击打,但是运转时间不会停顿了,是FX2N运算慢了吗,程序步数不多,200多部

网友A:
不管你的问题,只说说我的经验:
做这种合格与不合格分选判断,我有我的办法,第一,我对PLC编程极少用高级指令,一般都是基本指令+简单易懂的指令编写,这样在出现什么故障时,非常容易去判断问题。也非常容易修改。
我从不做位移功能(感觉是我不会用吧),我的思路是:判断不合格时,把当前不合格加置1.就用简单的传送指令就行了,下一步得知前面为1时,把不良取出。取出完毕后,把不良数1清零。如果连续都是1.那么始终接收到的都是1,所以不停的取出。其实也是和位移差不多,只不过我用置1数据,比位移监控更为简单方便。指令也就那么三二个就完了。我从来不去想,为什么还没有走完呢?
PLC的高级指令,确实太多了,你怎么都用不完,但如果能用简单方法或者用最直观的方法去做,可能比那些所谓的高级应用更方便理想化。
其实PLC里面我得到很多经验,不管有多麻烦的东西,基本上都可以用加减乘除来做。全部用数字形式表现出来。很容易看,=1就执行,=0就关闭。

网友B:
会不会是气压调节没调好?还是气缸问题(O_O)?

网友C:
当年网上买的单片机简易PLC,用C语言编程,整个流程就只用了一种语句“if”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提示。

网友D:
或者,可查M21断开后没及时导通的原因。

网友E:
左移指令很好用,大大简化程序,除非你程序中用了for next或call或cj等循环、子程序调用、条件跳转或有嵌套深度多的,pid、rs等指令多时才会出现扫描周期明显加长,过长会有看门狗报警,默认是200ms,除非程序中有wdt刷新或人为设置了扫描时间或恒扫描,否则不可能出现超出200ms的滞后感觉。象楼主说的2秒的情况不可能出现,贴出程序,我帮你看看。

网友F:
左移指令很好用
我们也常用到,有瓶时装酒,之后压盖,破瓶时冲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左移指令很好用,大大简化程序,除非你程序中用了for next或call或cj等循环、子程序调用、条件跳转或有嵌套深度多的,pid、rs等指令多时才会出现扫描周期明显加长,过长会有看门狗报警,默认是200ms,除非程序中有wdt刷新或人为设置了扫描时间或恒扫描,否则不可能出现超出200ms的滞后感觉。象楼主说的2秒的情况不可能出现,贴出程序,我帮你看看。
谢谢,等下把程序上传

楼主:
具体流程是这要的,用视觉检测产品,产品在一个8工位的转盘上,转盘由台达A2伺服做分度控制,每分钟60支,检测不合格后转一个工位就是次品气缸,转两个工位成品气缸,原来设想不合格击打后这个工位到成品气缸这就不击打,相机触发开关检测到后成品才会收击打信息,目前实际情况是成品不管相机触发开关有没触发都击打,这样次数太频繁,原想用相机触发接近开关接受到产品后移位2次触发击打,也没实现,估计程序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您好,已上传程序,麻烦您看看,谢谢

网友G:
回复 网友A:
好经验,受益匪浅啊,谢谢!